谁知道 104瓷片电容 该用什么封装

楼主(2009-12-05):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用的
不过俺是自已按0.2英寸(5.04mm)间距自已建的,把电容符号也画上去,这样丝印时会漂亮些,也便于插件工人辩认位置.(RAD0.2是个长框子,又大又难看)

网友B:
电压多大的?普通的可能直径三四mm,高压的可能比你的硬币还大……简单用游标卡尺甚至尺子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如果时普通IC退藕用的那种,RAD0.1比较合适。

网友C:
用0603吧,哇哈哈

网友D:
呵呵 0603不好吧??

楼主:
STC89C52 可以直接下载的吧 用STC-ISP

网友E:
得你自己去看实物啊,不同封装、加工工艺,尺寸肯定是不同的。

如果是直插件,则自己按100mil或者200mil间距间距做个封装,到底多少间距要看实物的。
而现在贴片元件用的越来越多了,104的0805、0603、0402的都有,一般用0603比较好加工,常规的贴片板都建议用0603的。

网友F:
0805不行吗

网友G:
查一下手册就成了!

网友H:
9楼的回答比较详细,我现在还真很少看到插件的电容了,主要还是看你的板子的成本,体积,层数决定。

网友I(2012-03-10):
我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