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变压器问题请教

楼主(2009-12-05):
开关电源,几组输出电压一致,分开饶和并饶有社么不同?

谢谢!!

网友A:
共地,可以并绕,要求不共地,要绝缘就要分层(或分槽)绕

楼主:
多谢蚂蚁大哥,可否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共地,多股并绕,就算出现匝间短路,也问题不大。因为匝间的电势差很小,短路的可能性极小;而不共地的,一般都需要具有一定的绝缘性能,还可能要能通过高压绝缘测试,匝间就容易击穿短路。故而要分层。

网友B:
各绕组之间电压不太高的话,就可以并绕。

楼主:
要求比较高  驱动IGBT的 三重绝缘线能保证吗?

网友B:
驱动IGBT,楼主可能指半桥或全桥。
驱动半桥或全桥,两个绕组之间电压最大是电源电压,对220V输入直接整流的电路为300V强。不要说三重绝缘线,普通高强度漆包线也没有问题。
但两线并绕,两线之间分布电容相当大,这个问题需要慎重考虑。

楼主:
四个绕组,三相六管  上桥用3组  下桥共用一组  要求耐压测试2.5KV

四线并饶 电容会有耦合?

网友A:
如果你的输入电压是AC220V, 且PWM控制器是在高压侧,则maychang的说法是可以的,高强度漆包线的耐压可以保证500V,匝间耐压可以满足。

如果输入是AC380V,或PWM控制器是在低压侧,则需要分层了。PWM放在二次侧的案例并不少,如TL494的比例驱动,还有的应用需要好的动态,或是为了避免光耦的极点,会把PWM放在二次侧,然后通过驱动变压器来驱动高压侧的开关管。

楼主:
自己用三极管推挽驱动的 确实有隔离要求
希望电压均一性好一点想并绕
只是怀疑厂商的漆包线,

网友A:
驱动变压器,你用EEL的磁芯会比较好,线圈高些,漏感就会小些。漏感对驱动波形的影响很大。

楼主:
谢谢蚂蚁大哥,以前没用过变压器,不敢用(磁路学的不好)

四组是提供IGBT栅极驱动电压的

感谢各位!!!

网友A:
由于脉冲变压器对波形有延时,并且会劣化上下沿的斜率。开关翻转过程中将两个管子同时承受较长时间的高压大电流,开关损耗很大。

推荐:两个下管直驱,两个上管通过1:1:1的变压器驱动

如此,驱动为高,则下管先开,上管后开,上管完全承受开启的损耗,但是驱动翻转为低时候,下管先关,承受全部的关断损耗,由于波形比较陡,关断时间很短,这个方法可以大幅度降低关断损耗

楼主:
蚂蚁大哥,感激不尽,做了3年变频,没悟出来啊,

网友A:
3年应该很不错了,有时间加俺QQ聊聊,交流一下,共同进步。

IGBT 是少子器件,关断后有较长的拖尾电流,如果是大功率的,则需要用零电流关断,工作在谐振峰的左端,则不在俺13楼所说范围,谐振开关对驱动波形要求不严格。

楼主:
现在基本还都是硬开关,矢量控制也是这样,+15V -10V
学术界有人在搞软开关,但用的不多。

早有大哥QQ了,我比较菜,电路不懂磁,软件只会汇编 面广,都不深,以后请多赐教!!!

楼主:
我QQ:huge wolf ,你有的:)

网友A:
找不到呢,可能是上个月清理QQ,给干掉了。很不好意思

上个月干掉一些半年没说话的,现在又快满了

你号码多少?俺把你升级到高级组里面,哈...

网友A:
哈,找到了,没删,在21IC组里面,不是在电源组

网友C:
这种变压器在依托(台湾普传)开始在作。后来停下来了

楼主:
哈哈,蚂蚁大哥,你也是在我的21IC组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