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极输出

楼主(2009-12-05):
书上说当输入为零时  两三极管都截止  他们基极不是还有直流的7.5V吗   怎么就截止了呢

网友A:
晶体管不是基极有电压就导通的,要分析工作点,楼主图中,如果两个晶体管特性是对称的(这肯定是题意的前提),你自己想想这时Q1和Q2的发射极交点电压是多少,是否满足晶体管导通条件?当然,首先你要弄明白一个最基本的原理:晶体管何时导通?自己看书解决,俺老汉提醒的足够多了。

网友B:
基极对地为7.5V,基极对发射极为零。

网友C:
借楼问一个相关的问题:
假设这是一个BUCK电路的驱动电路,E极接的是PMOS的G极,那么就必须要求在输入为0的时候输出是一个高电压,从而使MOS管子不导通。而实际中,两个管子一般并不互补对称,这时若两三极管的B极输入为0,输出不一定为VCC/2,有可能低于VCC/2,如果参数过大输出电压更低,可能会使得MOS管导通。
请问大家,如何设计能保证在输入为零时,射极输出是一个高电平,从而使MOS管不导通呢?
谢谢

楼主:
3# maychang 为什么发射极也7.5V的电压呢 不明白啊  能说一下吗  物品太笨哦 谢谢了

楼主:
2# chunyang 我想的是Q2 怎么也不会导通  知道最后结果肯定不对  但就是想不明白 Q1和Q2的发射极交点电压是多少  能说一下吗  我笨的很

楼主:
3# maychang 如果Q1导通 那Q1和Q2的发射极交点电压 就是6.9V对吗  那Q2不是怎么也导通不了吗

网友D:
To 5楼:
1、这是个射随器,是同相的,输入低的话输出也会为低;
2、既然需要确定的直流电平,当然不应该用电容隔直,应该把输入、输出端断的电容短接。

明白了吗?

楼主:
9# xwj 把输出电容去了  能确定射极的点位是6.9V吗

网友D:
To quanzhizu:

首先,当没有输入时,基极电位是R1R2的分压,等于7.5V,没有异议吧?
然后,当电路首次上电时,输出电容上的电压为0,那么下面的三极管截止,上面的三极管Q1就会导通,对电容充电(瞬态过程),直到充到电容两端电压大于7.5V-0.7V时,三极管Q1基极对发射极电压不足0.7V,所以也会慢慢截止,所以这时Cout上的电压就稳定下来了,电压值是7.5V-0.7V。而这时Q1、Q2都是截止的,这就是电路的静态偏置点了。(这是个稳态过程,所以平时Q1Q2都是截止的。)
反过来,就算某个时候Cout上的电压过高,则会通过Q2放电,最终会稳定在7.5V+0.7V,还是让Q1Q2截止。
——但我们可以看到,电路稳定后,Cout上的电压会在7.5±0.7V之间都有可能,这就是你的电路设计不当而造成的,这种不确定性在有信号是会让输出信号不能完美的跟随输入信号变化,从而带来信号交越失真。

同样的道理,稳定后R1R2也会对输入电容充上7.5V 的电压。

最后,分析有输入信号时的情形和输入信号撤销时的情形:
当某一个时间,输入电压上升时,基极电位等于输入电压加上输入电容上的电压,也会跟着上升,让Q1导通,从而使输出电压上升。

这个过程中Cin、Cout上的电压会因为充放电而有所变化(需要你自己去学会计算时间常数、电容充放电速度哦)
而假如输入一直保持高电平时,最后Cin、Cout会重新充放电获得稳定的电位,三极管还是会恢复到基极7.5V,发射极处于7.5±0.7V之间,Q1Q2截止的稳定状态。

由于输入输出串有电容,所以只有瞬间的变化才能传到输出负载上,而长期的直流电压则被隔离掉了,所以人们把输入输出串的电容叫做隔直电容。

当我们如5楼般要想直接得到长期确定的直流电压是要怎么办呢?
当然是去掉输入输出的隔直电容,直接接起来咯~,这时电路就是确定的直流耦合放大电路了。

最后,不知道你发现没有?
这个电路本身的静态点 具有自动回复稳定静态状态的特性哦,而具有这种自稳定性,则正说明这个电路整体设计上是对的。(当然,细节上有交越失真等不足)
这就好比一个小球丢进一个光滑的凹坑里,它会自动的滚到坑底最低的地方,就算你拨动一下让它离开最低点,一松手它还是会自己滚回坑底;
而如果你把一个小球放在光滑的大圆球上,则只有非常巧合的放在最上面时才会稳定,受到任何干扰都会脱离稳定点而造成小球滚下来,这就是不稳定的设计。

世界上很多事情是相通的,虽然要设计一个真正完美的东西需要注意很多很多方面,但只要我们学会类似的联想,就能很容易理解一个事物哦~

有一句名言:
整个世界 都是模拟的,加油学习吧~:)

网友D:
9# xwj  把输出电容去了  能确定射极的点位是6.9V吗
引用 楼主:

唉。。。
要学会自己去思考、分析啊~~~~

当电容去掉后,输入为0的话,输出也为0啊。
这也要别人教吗?

网友E:
呵呵,老x热心..

网友C:
XWJ的分析很具体了,学习了。
顺便问一句:如果加上VDC的直流输入,此时会对输出电容充电,充电路径如果等效为一电压源V、一电阻R、一电容C的电路,那么V=VDC,R=RE(射极看去的等效电阻),C=COUT,不知道对不对?如果是这样的话,充电时间常数为RE*COUT。请老X指点下,感谢

网友F:
老X说话一般都很精炼的,这次是怎么了,这回不是会中大奖了吧?

楼主:
11# xwj 太感谢您了 呵呵  谢谢

楼主:
12# xwj 很多时候越想就越想不明白  可能是想的方法思路不对  这下明白了  真的很谢谢你哦  呵呵

楼主:
12# xwj 前辈  昨天晚上想了很久又点想不明白了  直流分析的时候  就是把输入输出都断掉了 怎么能确定两三极管都截止呢   刚通电15V的时候 Q1会导通  那不是只要15V不变  基极就一直有一个7.5V的电压吗  那发射极的电压不就一直会有一个7.5V-0.7V 电压吗  那Q1就不是没截止了吗  那输出就不会是0V  而是7.5V-0.7V   我到底哪想错了啊  能告诉我吗  麻烦您了

楼主:
20# fasionlei 你知道吗

网友G:
11楼讲的很明,学习了!

网友H:
回复19楼,三极管的截止导通是针对输入信号而言的,VCE= 7.5V+0.7V是静态工作点,还有你输出端不是有电容吗?多看看书撒,这种问题书上就有答案。

网友I(2011-07-04):
回复 楼主:
你没有分析错。断开输入输出,发射极的确是7.5V-0.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