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定位

楼主(2009-12-05):
有大约几十个个人终端设备(电池供电)散落(不再移动)在一个大礼堂内 能不能用什么固定不动设备检测到这些个人终端的具体位置(精确到0.5米)?大家有没有见过类似的设备,或者有些类似的方案

网友A:
相当相当的困难,俺以前有过一个构思,在公共汽车的天花板上,装几百个LED,新上车的人,走到那儿头顶的灯就亮起,两分钟后熄灭,让那些逃票者无法遁形。但好像没什么经济价值,也就算了

网友B:
需要布设接收矩阵,用场强+节点法来定位,单一接收设备无法实现,矩阵密度越高,定位越精确。

网友C:
定位精度这么高,估计无线的方式比较难。但可以考虑低频电磁波有可能达到要求。
如果不移动,用有线的方式,类似键盘的扫描方式,很容易

网友B:
低频电磁波在工艺上更困难,用有线,挖槽埋线的费用可是非常可观的。

网友D:
用有线,成本太高了吧

网友E:
我们可以做,

先说说多少钱.......

2.4G 定位的.

钱太少不够费功夫钱. 我们现在又很忙

网友F:
RFID已经有实现的应用

网友C:
2.4G能达到0.5米?好像很困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