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SPI问题救助

楼主(2009-12-05):
SPI问题求助:
使用LM3S1138操作一块存储器CAT25C64,发送完命令后读取数据,但发现发送FIFO里没有数据的话,就没有时钟输出,而存储器是接收到时钟就发送数据,因而LM3S1138一直接收不到数据。
如果LM3S不断发送数据的话能接收到存储器的数据,但这样做不妥。该如何设置呢?

网友A:
你可以发送0xFF然后再读取你要的数据。一般情况下,发送读命令后,再发送0xFF,是不好影响数据的读取。

网友B:
长经验了

网友C:
2楼果然高手啊!!!

楼主:
其实发送任何数据都能读取,只要cs保持低电平。但要先发一个字节才读取一个字节,总觉得怪怪的,而且速度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