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有自动换向的rs485如何提高传输速度的问题

楼主(2009-12-05):
这是个带有自动换向的rs485电路,具体原理大家都应该知道,但这个电路在波特率是9600的时候是没有问题,但想在19200的波特率下传播就有问题了,请问问题出在哪里呢,个人认为是三极管外围的电阻没有匹配好,但我试了将R5换成1K还是不行。图中G+12是5V的地,C1VCC是5V,隔离前是3.3V供电。另外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光隔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用带有控制脚来控制485换向的时候,可以上到19200.

网友A:
跟光耦、切换晶体管都是有关系的,具体来讲,除光耦、Q1的开关速度外,跟R31、R5、R29、R33以及U6集电极负载电阻的取值都有关,你可以用示波器看每个影响点的波形图。

网友B:
把R1、R3同时改为470试一试

网友C:
好多电阻取值太大,影响高速度。使得脉冲前后沿延长。影响最大的是R29,改为330欧试试吧。

网友D:
三极管切换速度太慢,改成HC系列的非门就会快很多了

网友E:
你这个自动切换方向原理就不对,我的232转485转换器可以在110 ~ 115200bps之间自由切换不漏数据

网友F(2010-01-28):
1、按3楼的说法
2、Q1换成PNP

楼主(2010-04-13):
你这个自动切换方向原理就不对,我的232转485转换器可以在110 ~ 115200bps之间自由切换不漏数据
引用 网友E:

可以贴个原理图看看吗?我的这个可以上到19200,后来看了是由于上拉电阻太大,改为1K就好了,原来是4.7K。

网友G(2012-02-17):
我觉得三极管应该换成PNP,或者电阻减小

网友H(2013-11-07):
三极管选型有问题 选PNP管子

网友I:
高手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