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手机行业请解答!!

楼主(2009-12-05):
OPEN手机,GSM850转换成1900通道是怎么转换的?怎么工作的,

   故鄣现象是,GSM 850转换1900在成品测试是好的,为什么拿到PCB测试线是坏的,疑问请高手解答!!

楼主:


网友A:
是用什么测试的,安捷伦8960还是CMU200

网友A:
你是说手机本身用耦合测试在850转换到1900是好的,都是有信号的,但是把机子拆了直接连到仪器后850转换到1900就不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CMU200

楼主:
回复 网友A:

V\对

网友A:
那不对的啊,耦合好的,那板子肯定是好的,你有没有考虑过是测试线的问题,其实你不用切,你只要测试下850和1900的两个频段内都可以拷上就可以了!

网友A:
你有校准过吗?如果两个都可以校过就可以了!国内是没有850和1900的网络的,你用手机切是不行的,只能连到CMU200上切的!

网友A:
在CMU200上从850切到1900断线是正常的,当你灵敏度低的情况下,很有可能发生的!只需要看两个都可以拷上去就可以了,看下功率和PVT就可以了

楼主:
我觉的呀,产线测试成品都是OK了,应该跟功率没有什么问题了,就是我在想为什么成品测过了,在PCB测试线测不过呢,不过她们测试有区别的,PCB到成品包装,还在流PCB为什么测不过呢,会那里因起的呢,老板叫我报告呢,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