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后续运放

楼主(2009-12-05):
大侠们,小弟现要做一个电路,具体是这样的:
采用16位DA,2.5V基准。所以DA 输出是0~2.5V,算得分辨率38.15uV。
1.现要求得到把输出线性放大至0~13V左右,用什么运放好呢。目前用LM358,用了感觉还可以,但是有更好的么?要求温漂比较小,精度高,噪声小的。
2.用运放这么用合适么?
3.轨到轨,对运放工作电压(15V)是不是要求也要稳定性很好才行呢,如果给运放提供的电压不稳定前边再好是不是也白费了?

本人对运放懵懵懂懂,在线等,盼达人赐教!

网友A:
个人愚见:
1.可以使用运放。但具体用什么运放,一是看产品的技术指标或要求,二是看产品的成本要求,三是看芯片是否具有易用和通用性,避免选用过于冷偏的芯片,如果有系列芯片引脚和功能均相互兼容则更好。按你的描述,即要求运放零偏小于38.15微伏或可以修正,可选择失调电压小的精密运放,OP177、OP1177、OP97、OP37都是不错的选择,指标远超你现在用的LM358。
2.用运放很合适;
3.电源纹波要小,注意PCB的合理布线。尽量避免直接使用开关电源给运放供电,不得已的情况下处理好退耦和滤波。

楼主:
多谢xiaotao_82的耐心讲解,我再回去试试!
OP177、OP1177、OP97、OP37这四个芯片哪个好点呢,我这要求是单电源供电,这几个是双电源的,应该影响不大吧。
技术指标要求就是输出稳定,纹波小,干扰小,温漂小,输出线性。
我用的电阻是2k和8.2k,这个电阻大小有什么要求呢,上次我这两个用的电阻大了(几百K),358的输出波形都是不平坦的。

网友A:
双电源运放一般都可以单电源供电,将负电源接地就行了,但就无法输出负电压了。如果对放大倍数的一致性有比较高要求或者要求温度稳定性好的话,那就要用0.1%甚至更高精度的电阻。

网友B:
二楼讲的已经比较全面了,再提醒楼主几点:
1、LM358不是轨至轨运放,而且LM358的失调、温飘、老化、噪声等特性较差,用在16位DA的后面做比例放大不合适,埋没了DA 的16位性能。
2、二楼提到的OP07 OP27 OP97 OP177等是不错的运放,楼主可以考虑。关于双电源运放能不能单电源应用,这个要看芯片的技术手册,一般来说是不能的,即使能也会降低芯片性能。如果楼主电路上只有单电源,那可以选择单电源轨至轨运放。
3、16位DA的分辨率是38.15uV,很多运放的失调电压已经超过了这个数字,失调电压经过噪声放大系数放大后体现在输出上,可能导致运放输出电压较DA输出大,这种情况下,使用暂波稳零放大器,但这样噪声会变大。
4、运放都有个PSRR的参数,电源抑制比,一般都能达到60dB以上,使用线性电源并滤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