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芯片是什么,从电路上看是个运放!

楼主(2009-12-05):
这个芯片是什么,从电路上看是个运放!

网友A:
它上面的数字是 844 吗?上面有前缀吗?
背面有电路吗?

网友B:
这个片子只有五个脚,应该不是运放吧

网友C:
单运放的话不就刚好5个脚?

楼主:
老外的电路板上的,呵呵,抄来学学,呵呵!随便找个OP替代一下,呵呵!

网友D:
随便的话不一定能够替代哦

网友E:
看看芯片另一面有没有标识,以前我也遇到过,将其拆卸后发现另面有其具体型号。

网友F:
运放也有五个脚的,

网友G:
去搜索嘛

网友H:
应该是MOS,我今天在笔记本电脑主板上看了几个

网友I:
该元件到底是什么,如查不到型号的话就只能通过电路分析或测试获知,能做这些的只有楼主自己。

网友J:
看看电源和地是哪个脚,再看看有没有引脚连到三极管或者芯片上去。这一头雾水的没法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