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的cadence里的layout时的问题

楼主(2009-12-05):
在我的版图过程里(图1),出现的pmos与别人的(图2)不一样,并且在终端里有这样的问题(图3)。请问是不是我的license的问题?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LZ用的不是正版的licence?
检查工艺文件先

网友B:
许可证中的5280这个端口已经被占用。
可能的原因:1.许可证服务器已将对5280端口进行服务(也就是别人正在用的意思);2.许可证服务器死了以后,系统没有释放5280这个端口
解决办法:1.等别人不用了,你再用;2.等系统管理员,处理许可证服务器把5280这个端口重新放给user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