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UCK电路开关频率

楼主(2009-12-05):
新手做buck电路的控制,用的是DSP控制器,开关频率20KHz,mosfet的驱动用的是IR2127,光电隔离6N137,现在开环控制就遇到一些问题:
1.BUCK输入电压24V驱动芯片ir2127的电源为15V,输入信号的高电平是光耦输出的5V,原则上输出电压应该是15V左右才对,现在高电平居然有39V左右。
2.20KHz的PWM对输出电压有较大的干扰。在对输出电压进行采样的时候将输出电压等比例缩小至0-3V,发现有与输入PWM信号灯频率的尖峰电压,尖峰电压的值远远大于3V。打算加上限幅电路,但是限幅电路的电源输出也受影响,限幅电元的电压也会有20KHz左右的尖峰电压。如果将PWM频率将下来如5K,变不回有过大的尖峰电压。
请问怎么处理?

网友A:
1:当MOS关闭的时候7脚输出15V,此时MOS导通,导通之后24V电压就加到S级来,为了维持MOS的导通那么G相对于S然要有15V的电压(就以此例),那么G级就是15+24=39,这是对的没有问题,这个电压是是5脚到8脚的自举电容提供!完全正常!
2:将采样元件放在D/A芯片附近,输出可以有比较长的走线走到采样元件上,并加小电容滤波!采样元件与D/A输入走线尽量短且避开开关电流返回路径!

网友A:
对与尖封如果很稳定,每个周期都有可以考虑是不是地线有较大问题,比如开关电流将地电位抬高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
明白了2楼关于1的解释,我按照2楼2的提示,把采样元件远离了信号源,效果明显好了很多。
我目前做的是个实验板,如果采样元件离主电路这么远的话,这怎么能做板?还有没有比较好的解决方法?
目前这个开关频率应该也不是很高的,看到一些**的开关频率40KHz或高达200KHz,他们的采样部分也和主电路在一块小的PCB板上。不知道他们怎么解决的?
小弟比较笨,3楼的 解释是不是针对问题1的?意思是不是 地电位被抬高了导致的高电压?

网友A:
信号地和功率地分开走线,在主退偶电容位置单点共地.
不管怎么样,输出可以线比较长,但小信号线尽量短,因为他电压小电流小,极其容易干扰!不敢说和频率无关,个人觉得还是要在布局上下工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