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gment初始化时,INITTAB处理过程中导致HardFaultException

楼主(2009-12-05):
启动时就HardFault了
用仿真器跟踪,是在segment初始化时发生的,位置大概是在INITTAB处理的地方。

我查了INITTAB地址的数据为:
0d 0a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共24字节

跟汇编是在memset的时候HardFault
感觉是在memset 0地址

奇怪的问题,想不出来怎么回事,是编译器的设置问题吗?

请教高手解决!

楼主:
我现在可以确定是INITTAB生成的时候有问题了
我一个正常的工程里头生成的INITTAB是正常的
我分析了下INITTAB的结构应该是
4字节长度+4字节段目的地址+4字节段拷贝地址

我跑不起来的那个程序这里头完全就是乱的,和MAP生成的信息对不上

可是为啥我这个工程的INITTAB生成会出错呢?
到底是编译器的什么地方设置不对??
我比较了两个工程的编译器设置是一样的,真是郁闷了。。。。

楼主:
NND,初步断定是烧写的问题

网友A(2010-05-11):
的确是烧写问题,用ISP烧没问题,用st-link II就出现上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