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化的产品移植开源的OS,大家付费了吗

楼主(2009-12-05):
比如开源的uC/OS II   Linux移植到商业化的产品上,需要付费吗。

以下是uC/OS II   的许可协议
* LICENSING TERMS:
* ---------------
*   uC/OS-II is provided in source form for FREE evaluation, for educational use or for peaceful research.
* If you plan on using  uC/OS-II  in a commercial product you need to contact Micri祄 to properly license
* its use in your product. We provide ALL the source code for your convenience and to help you experience
* uC/OS-II.   The fact that the  source is provided does  NOT  mean that you can use it without  paying a
* licensing fee.
*********************************************************************************************************
*/

网友A:
你的也得开源才行哦

网友B:
ZT:

商业操作系统价格 (属于论坛:嵌入式OS)2009-06-22 19:54UC/COS
)µC/OS-II   内核   ¥50,000/指定某一产品;

2)µC/TCP-IP 协议栈   ¥90,000/指定某一产品;

3)µC/FS, Basic Package - Microsoft FAT   文件系统    ¥37,500/指定某一产品
大家可以看到授权费用也不低,虽然不是按产品销售数量收费,也是按产品类型收费的。

这是Micrium公司国内代理发给我的,所以在此建议,如果只是学习RTOS,uCOSII ,代码精简,还是相当不错的,一些概念和方法实现的也很有条理,如果做产品开发,还是建议大家不要使用它,除非有预算购买正版的,毕竟做贼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

VxWork
收费方式一:
企业按年和开发席位收费,最少3个开发席位,每席位1.4-1.5万美金/年左右,提供全部开发软开发工具和相关软件,提供电子邮件和电话服务。如果需要开发驱动,需要另外外包,一般为1万美金左右,根据项目不同大小计算。
不限定CPU,项目等,提供相关源代码。
收费方式二:
项目收费方式。限定项目,限定指定系列CPU,提供2进制操作系统和网络协议。 CPU相关驱动,BSP 提供源代码,开发工具需要另外收费,价格为每席位3万美金左右。
收费方式三:
    多年一次付费,类似第一种收费方式,有较大优惠。

IAR PowerPAC
价格也不低,好象加起来也要20多万 带源代码更贵。不过看其开发文档比较详细。

Keil RTL for ARM
MDK带有RTX 的二进制,可以免费使用,如果要文件系统和网络协议等 需要购买RTL for ARM ,带有源代码,目前售价是一个开发席位4.2W,如果跟MDK一起购买只需要4.5W,MDK单独购买是0.8W。

   没有预算的话,可以考虑一些其他开源的RTOS,如FreeRTOS,RTEMS,ECOS等等,预算不多的话可以考虑Keil的RTL for ARM (带源代码版本,包括内核,文件系统和网络协议 +MDK 目前优惠价格是 4.5W)。

所以在此建议大家:
1:学习RTOS,可以参开uCOS源代码和FreeRTOS,RTEMS源代码。
2:ARM处理器可以考虑RTL for ARM 尤其是RAM很小的产品开发,毕竟支持RVCt编译器,可能针对ARM做了优化处理的,而且文档和帮助比较齐全,代码也很少,MDK带有不少例子。
3:外扩RAM的应用,对网络和文件要求比较大的一些系统可以考虑用eCOS,实时性没有什么要求的可以考虑Linux。

网友C:
费用可不少.....
建议搞,免费的系统....

楼主:
uC/OS II 和Linux在网上都有开放的源码下载,我将它移植到产品中,别人怎么知道?

难不成通过产品外表能看出来?

网友D(2012-04-17):
买书的时候上面介面的是免费,看完发现是收费的软件,真TM被¥%……#¥……,早知道就不花那么多时间研究了,直接上Linux了。。。。。。。。。。。

网友E:
DSP/BIOS和MQX如何?
前者是TI的,后者是Freescale的,两者我都在STM32上面跑起来了,都是开源的RTOS,而且MQX是相当完善的东西,比uc/OS-II + uc/TCPIP + uc/FS加起来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