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什么是MOS管的高(低)端驱动?

楼主(2009-12-05):
GOOGLE了下,发现有不同的说法:
1、
低端驱动: 输入L时不通, 输入几伏时通, 有点类似于NPN管E极接地,C接负载,且负载到Vcc
高端驱动: 输入Vcc时不通, 输入Vcc减几伏时通, 有点类似于PNP管E极接Vcc,C接负载,且负载到地

  2、高端驱动的MOS管导通时源极电压与漏极电压(VCC)相同,所以这时栅极电压要比VCC大4V或10V

上面两种说法中,对于高端驱动,一个说是比VCC低几伏,一个是比VCC高几伏。请问哪种正确呢?哪位好心人能不能通俗地解释下?多谢

网友A:
研究半天,没有搞懂

网友B:
是比VCC高还是低看用什么沟道的MOS管而已
P-MOS:比VCC低几伏
N-MOS:比VCC高几伏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这么说,高端驱动针对的是NMOS的管子说的,而低端驱动是针对PMOS管说的,是吗?

网友C:
NMOS驱动有时需要一个比VCC更高的电压,并不是所有NMOS都要这么做

网友D:
NMOS PMOS 耗尽型 增强型 导通电阻为最小的条件

网友E:
老衲还是最怀念刚出家时的激情澎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