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一次驱动50个LED灯用什么驱动芯片好呢

楼主(2009-12-05):
我用avr单片机来控制10组led灯,每组50个灯,我用什么驱动芯片好呢,请教高手

网友A:
驱动这么多灯啊,干什么用得?

网友B:
这个要看你的LED的分布了,如果相距很近,HD7279,CH451可能比较合适,SPI接口,单片可以驱动64个LED,还可以级连……
74HC595也可以,就是芯片多了点

网友C:
相距多远算是近?

网友D:
不如换FPGA,不比AVR贵多少……

网友E:
FPGA和AVR的东西有何异同

网友F:
方案一:ATtiny2313+max7219X10即可。
方案二:MEGA162+74LS245XN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