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的pcb图,请指点;

楼主(2009-12-05):
1:有一个问题:在布板时,因为最后都要铺地,布线时是不是先不用布地线,
铺地时一次搞定,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A:
右上角还有直角走线。
元件位号有些摆到板外面去了,有些摆到元件内了,而且字体大小不一。
usb数据线可以的话走差分线。

网友B:
CH37X? 注意 USB D+ D-的走线。最好不要过孔

楼主:
谢谢大侠指点,ch341,字体不一位置不统一,失败usb 数据线过孔了;
不知差分线咋走呢,我上网搜搜;

1:有一个问题:在布板时,因为最后都要铺地,布线时是不是先不用布地线,
铺地时一次搞定,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以在最后铺地,但在走线时注意让出铺地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