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用一个12VDC给原来是9V AC的无线路由器供电有问题吗?

楼主(2009-12-06):
无线路由器原来是9V AC 800ma

无意中跟一个12V DC 1000ma的电源插错了,后来才发现。12V DC的情况下,无线路由器一直可以工作,不知道长期下去会不会有危险。因为无线路由器自己的电源跟另外一个电器插错了给烧掉。

现在手头上找不到合适的电源了,长期用这个12V DC 1000ma的电源会不会出现危险?

谢谢

网友A:
正好适合,AC9V桥式整流滤波后,内部获得的直流电压在10.8V左右,考滤到电网允许有+/-10%的波动,实际上工作直流电压范围为9.7~12V .
换成DC12V输入,经过整流桥,内部得到的直流电压约10.5V,这是一个适中的电压。

网友B:
呵呵。。。。可以。。。毕竟内部他肯定是开关电源,输入电压允许有个范围的。。。

网友A:
华为的ADSL MODEM,内部便是用了两颗34063, 分别变换输出5V,3.3V两路供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会不会我这个无线路由器内部也会用到两种电压?我用12V输入,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一般都会是的,线性处理一般是5V,DSP一般是3.3V, 另外还会有一路LDO,供DSP内核,有1.8V和1.25V两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真专业。
如果无线路由器内部用的是多种电压的话,那么我输入直流的话,不是没法变压了吗?

网友C:
MC34063就是DC DC变压的。

网友C:
能解决采购问题的公司,都喜欢用MC34063.

网友A:
MC34063,在输入电压波动范围不太大,负载电流500mA以下且相对稳定的场合,非常的具有性价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