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试自己设计的放大电路?

楼主(2009-12-06):
比如说我设计了一个放大电路,放大倍数是通过计算出来的,在使用这个放大电路之前,总应该测试一下吧,看看实际的放大倍数是否与自己设计的一样。
     我的问题是测试的时候应该输入什么样的测试信号?
     以前的话,我一直以为输入个直流信号,然后测下输出就行。可是最近自己复习了一下模电,模电书上说要输入中频小信号来测试放大倍数,这样来说是不是要搞个信号发生器,输入中频率的小正弦信号测试运放的放大倍数才行啊?要按我以前那种做法,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A:
我觉着应该用正弦信号测试,我们以前做的时候就是用正弦信号测试的。
我也是新手,O(∩_∩)O哈哈~

网友B:
书上可能说的是用三极管搭接的放大电路,加了耦合电容,所以必须加交流信号
书上的放大倍数可能是结合三极管交流放大倍数,用小信号模型算出来的。小信号模型的前提条件就是: 低频 ,小信号
不知道楼主设计的是什么放大器

楼主:
书上可能说的是用三极管搭接的放大电路,加了耦合电容,所以必须加交流信号
书上的放大倍数可能是结合三极管交流放大倍数,用小信号模型算出来的。小信号模型的前提条件就是: 低频 ,小信号
不知道楼主设计的是什么 ...
引用 网友B:

有点晕了,我们平时用的集成运放和这不一样吗?集成运放里面就是三极管或者MOS管搭接的吧?

网友C:
基本器材还是必须地,如万用表,信号发生器,示波器等。

网友D:
楼主不知如何测试又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
搞清楚自己计算的是那个点的信号特性,是不应该有这种简单的测试问题的

网友E:
可以先搭个电路,用仿真软件模拟一下,结果一目了然。
我经常用Multisim很方便的。

网友F:
感觉应该是正弦信号吧。如果说只是做数字的导通和截止,感觉就没那么严格了。只要让关的时候处于截止区,开的时候处于饱和区基本就没什么问题了。

至于三极管放大,如果是对信号的放大,应该让其维持在线性放大区内。就是在截止和饱和之间的区域。

呵呵,我也是新手。

楼主:
楼主不知如何测试又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
搞清楚自己计算的是那个点的信号特性,是不应该有这种简单的测试问题的
引用 网友D:

实际的放大器,和理想的放大器是不同的,计算只是按理想运放计算的。你设计是那么大的放大倍数,但是实际不一定和你所设计的一样,不测试的话,实际使用会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