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测试范围问题,谢谢!

楼主(2009-12-06):
用一台泰克TDS210 60MHZ示波器测2M的方波,
为什么示波器测出来的结果不是方波,而是如
图所示的波形,但示波器在测1K的方波时,能
正常显示波形,不知道是示波器的问题,还是信
号发生器的问题.谢谢!

网友A:
有可能是示波器探头未调整好,也有可能是信号发生器问题。

网友B:
看看你的探头是否调到了X10档

楼主:
X10档也一样的

网友C:
用直流档测

网友D:
方波从哪里来的?  楼主确定方波本身没有问题?

楼主:
方波的频率最高可以到多少啊,是不是方波的频率到了2兆上升沿都不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