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引导KERNEL,启动LINUX遇到问题

楼主(2009-12-06):
大家好,小弟按照烧写LINUX的顺序,将VIVI,KERNEL和ROOT下到开发板上,接下来在串口终端下,输入BOOT,就应该引导KERNEL,启动LINUX系统,请看下图

问题是我在台式机下,输入BOOT后,在终端会显示一直在将文件写入,半个小时过去了,仍然在不停的烧写文件,还是没有看到下图,请问什么原因?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我用笔记本和板子用USB转串口相连,那么连第一张图都看不清楚,是乱码。有人说是USB转串口的型号不对,要用那种什么双芯片的,搞不太懂。

一共就是这两个问题,还请指教。

网友A:
USB转串口可以用其它的正常程序测一下的,但是目前的接收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