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变压器计算的问题?

楼主(2009-12-06):
版主:您好!
  在开关变压器的常用计算公式有N=V*10^4/Kf*Bw*FAe; N=V*Ton/Ae*dB..
用上述2个公式计算同一个变压器,为什么结果有比较大的差异?
  再有电感量的计算用L=Al*N*N或L=(VTon)*(VTon)/2.5TPo的结果要比,变压器厂家生产实际值大许多,因为,我以前在做单片机,去年接触到变频器,同时为变频器做个电源,才开始做简单电源,因此,请版主指点、指点。。

谢谢!

楼主:
还有另个问题,在反激式或正激电源的稳压电路中,TL431的CATHODE电压为1.7~1.9V,REF的电压为2.5V, 只有当REF的电压低于2.5v时,CATHODE的电压立刻上升到12V(vcc),虽然有公式Vo=(1+R1/R2)Vref, 我想让TL431的CATHODE的电压,按照公式改变R1,实现Vo=6V, 但通过调节电位器,该电路没法实现Vo=6V。
帖图是临时补上TL431是用变容二极管代替。

网友A:
第一个公式是算有效值,适于正弦工频变压器设计,丢了一个4,你弄下来要烧的;第二个适合脉冲变压器(含高频开关变压器),电感不对,是你的AL值,与厂家实物的不同

网友B:
如何进行单端正激变压器的设计  在开关电源中,开关电源变压器是高频开关电源的核心元件。其作用为:磁能转换、电压变换和绝缘隔离。开关变压器性能的好坏不仅影响变压器本身的发热和效率,而且还会影响到高频开关电源的技术性能和可靠性。高频开关变压器的设计主要包括两部分:绕组设计及磁芯设计。本文将对应用在高频下的单端正激变压器的设计方法及磁芯的选择给出较为详细的论述。

1 了解单端正激变压器原理

下面单端正激变压器的原理图 。如图1所示。

**转载http://www.2088net.cn/a/rencai/k ... /2009/1210/50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