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2009-12-06):
我最近焊了这个电路,但是调试有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帮帮我。

楼主:
红色的字和符号是我敲上去的。

楼主:
:dizzy::dizzy:原理:
  电路原理见上图。SCR、R1和AN组成可控硅触发开关电路;IC1、R2、VT1、VT2和BL组成模拟警笛声电路。平时,AN受到家用电器的压迫,使其两常闭触点断开,SCR无触发信号而阻断,报警器不工作。当家用电器被搬起时,AN两触点自动闭合,SCR的触发端经R1从电源正极获得触发信号,SCR导通,IC1通电工作,其输出端输出的警笛声电信号经VT1、VT2功率放大,推动扬声器发出宏亮的报警声。此时,即使将家电放回原处或破坏掉AN,也无法阻止报警声。只有主人打开与报警器安装在一起且其他人一时很难找到的开关S,才能解除报警。
我想实现这个功能。
谢谢。。。

网友A:
测一下ic+-脚之间的电压,可能有一定的电压使ic工作了。而且vt1也可能通过信号输出脚给ic供电。
可以在ic+-两端并个电阻,在scr控制极对地也接个电阻。
或者可以将scr接在ic+端,ic-端接地,并在ic+-端并一个电阻。
不行的话可以用scr控制继电器,继电器控制ic电源。

声音很响可能是三极管那边的电阻不对。

网友B:
应该把可控硅放在整个电路的负电源线上。

否则,如果IC内部每个引脚都有保护钳位二极管的话,则可控硅关断时还会有-b的回路。

网友B:
而且通过三极管放大还会造成待机电流也很大

网友C:
楼上说的不错,是电路设计问题,可控硅也是有漏电流的。

网友D:
最简单的方法,在VT1的基极和发射极之间加一个电阻,我的经验,阻值在3.6K上下调节,你可以自己试,也可能还要小。

网友E:
直流硅 导通后在截至 自身有个维持电流 换成三极管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