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请教:能将单片机输出信号作为esayfpga030输入吗?

楼主(2009-12-06):
刚学fgpa,用的是actel esayfpga030,在将fpga配置成相关芯片如74ls244,138等,能否直接将单片机stc89c52管脚输出信号作为fpga的输入?
我试过行,但是担心会烧坏芯片,单片机输出高电平测得4.8v,低为0.1v,fpga供电电压是3.3v,忘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多试试,怕烧坏芯片你啥时候也学不好

网友B:
fpga的管脚输入电平是可以配置的,
不过貌似你的板子已经决定了只能是3.3V了,
安全起见还是不要直接接,把4.8V降下来吗,方法挺多的。

网友C:
加个电阻,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D:
输出电压太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