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高电平触发干扰

楼主(2009-12-06):
电路里使用高电平触发,结果测试时发现,通话中的手机靠近电路板时会引起误触发,原因是手机的电磁波辐射,越靠近手机越强,辐射的电磁波在IO脚感应出高电平,造成程序误判,解决方法如下:
1、电磁屏蔽,做一个电磁屏蔽盒,把整块电路板包起来,试验中使用一面涂有厚绝缘层的锡箔把电路包好(锡箔通过螺钉和电路板上的地相接,也和保护地相接),即可屏蔽。
2、电路尽量设计成信号触发,不是高电平触发,程序里用判断信号来动作,过滤干扰电平。

网友A:
手机的电磁波辐射没想到这么强

网友B:
原来是抗电磁干扰的

网友C:
方法挺常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常啊,要不怎么现在说手机辐射对身体有害,就是因为强!

网友D:
其实我觉得加个电容或者加个下拉电阻还是比较实惠点

网友E:
回复 网友D:
这样也能抗干扰?我听过接地可以

楼主:
欢迎跟帖

网友D(2010-02-09):
回复 网友E:
接地当然可以,不过有时候有按键的话就要加电容防止瞬态干扰,不过电容比电阻贵,加电阻有时候也起到一点的作用,因为加电阻就可以跟据 “U = 根号WR” 知道W不变,R变小,U自然变小,这样IO变化没那么大幅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