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lcd定制问题

楼主(2009-12-06):
(无正文)

网友A:
晕倒·有什么麻烦不麻烦的~只要用心搞~没有办不到的事~液晶显示不就是扫描吗?
很简单的~自己慢慢来~

网友B:
有钱就不麻烦,有量也不麻烦,没钱没量就麻烦。

网友C:
很容易,给钱就行了……
一般没什么必要最好别定制。

网友D:
楼主要显示什么图案?

网友E:
同意4楼:给钱就行了
很容易,给钱就行了……
一般没什么必要最好别定制。
引用 网友C:

网友F:
不麻烦,开模做吧,做CO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