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以操作系统的角度来看单片机

楼主(2009-12-06):
我最近不是太忙,便拿操作系统原理的书出来学习了下。书中介绍了操作系统从单通道批处理、单通道分时批处理到多通道分时批处理的发展历程。
           那么我便纳闷如果单片机没有装任何系统,那么它里面的程序是如何调度的?是不是应该属于单通道批处理呢?

网友A:
“批处理”是通用机上操作系统的中的一个概念,很早以前就有之。所谓“批处理”就是将成批(两个以上)的并非相关的任务输入系统(通常先存在外存储器),然后由系统统一调度,这非常适合于早期的大型计算中心。单片机是一个专用系统,通常只存在单一一个任务。但这个任务所接受的数据一般都是连续不断的。所以对于单片机(乃至一般的嵌入式系统),通用机系统的概念不一定适用。

网友B:
单片机中也有嵌入式操作系统,其调度实现可以和Win类似,采用一个系统核心的时间片进程,其优先级最高。

网友C:
谁要能是给单片机弄个简单的可以玩的操作系统那可就是牛人了!!

网友A:
谁要能是给单片机弄个简单的可以玩的操作系统那可就是牛人了!!
引用 网友C:

“操作系统”没啥神秘的。她就是一“管家”,管着你的CPU和RAM,顺便提供些专业服务(驱动)。当然管家的级别也有高低之分,家里实在简陋或付不起那费用的可以自己管自己,没必要硬撑门面弄一个管家的。

网友D:
谁要能是给单片机弄个简单的可以玩的操作系统那可就是牛人了!!
引用 网友C:

uc/osii移植到51上不就是简单的操作系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已经有RTX51和 ucos  可以装到51单片机上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  单片机运行相当于  单通道批处理  而且这个批处理其实 只有一个任务 ?

网友A: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  单片机运行相当于  单通道批处理  而且这个批处理其实 只有一个任务 ?
引用 楼主:

只有一个任务,自然就别扯上“批处理”。批处理至少得针对两个以上任务。

网友C:
编个简单的操作系统首先要解决函数重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