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液晶显示

楼主(2009-12-06):
请教一下如何在12864液晶显示跨两行的大汉字,51控制的

网友A:
就是描点,你自己看看厂家给出的示例代码就知道怎么作了……

网友B:
一般的汉字用16*16 点阵就足够了。

楼主:
是和画图一样吗?

网友C:
是和画图一样吗?
引用 楼主:

什么都和点灯一样!

点亮一盏灯就OK!!!

网友D:
和LS一样,打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