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网络系统设计]
PCB布线及电源线粗细的讲究

楼主(2009-12-06):
1.以前我听人家说 好像按电流1A用1CM宽的线 2A就用2CM宽的线 也可以加厚锡层来达到?是不是按1A 1CM算 来这样子递推的  合适不?在加粗点也没关系的吧 越粗越好吗 在不讲究工艺的时候?我是24V变压器出来的  也用30MIL  合理吗?稳压块 5V 电源线 我用20MIL 12V 我用30MIL,24V跟整流桥堆用30MIL 这样合适吗 ?
2.第二个问题就是78XX系列的  最大电流都是500MA 只要我的负载不超过他的电流 就好用的吧?

网友A:
汗!
谁告诉你“1A用1CM宽的线”的?那主板上CPU上百A的供电得用多宽的?岂不是得用1米宽的铜箔???

一般按1A用1毫米宽的线都算余量很足了,当然考虑电阻、发热,大电流的话还是得加锡的。

网友A:
再附个资料:
PCB板铜箔载流量【转】
2008-10-24 10:58、
铜箔厚度→       70um         50um         35um
铜箔宽度↓
2.50mm         6.00A         5.10A         4.50A
2.00mm         5.10A         4.30A         4.00A
1.50mm         4.20A         3.50A         3.20A
1.20mm         3.60A         3.00A         2.70A
1.00mm         3.20A         2.60A         2.30A
0.80mm         2.80A         2.40A         2.00A
0.60mm         2.30A         1.90A         1.60A
0.50mm         2.00A         1.70A         1.35A
0.40mm         1.70A         1.35A         1.10A
0.30mm         1.30A         1.10A         0.80A
0.20mm         0.90A         0.70A         0.55A
0.15mm         0.70A         0.50A         0.20A

    注1 用铜皮作导线通过大电流时铜箔宽度的载流量应参考表中的数值降额50%去选择考虑。
    1、由于敷铜板铜箔厚度有限,在需要流过较大电流的条状铜箔中,应考虑铜箔的载流量问题。仍以典型的0.03mm 厚度的为例,如果将铜箔作为宽为W(mm),长度为L(mm)的条状导线, 其电阻为0.0005*L/W 欧姆。另外,铜箔的载流量还与印刷电路板上安装的元件种类,数量以及散热条件有关。在考虑到安全的情况下, 一般可按经验公式0.15*W(A)来计算铜箔的载流量。
    2、 一般PCB板的铜箔厚度为35um,线条宽度为1mm时,那末线条的横切面的面积为0.035平方毫米,通常取电流密度30A/平方毫米,所以,每毫米线宽可以流过1A电流。

Re:LZ的第一个问题:
对于电源,最好用至少1毫米(40mli)以上的铜箔,可能的情况下当然综合考虑间距后越宽越好;

第二个问题:
是的,但是要记得加散热片。
而且TO220封装的7805的额定电流是1.5A(理想的无穷大散热片时),78M05的额定电流是0.5A,78l05的电流是100mA,当然,这都是要考虑散热情况的,实际应用应该适当降额并保留余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感谢了 能否交个朋友

网友A:
呵呵,当然可以:)

网友B:
PCB上的“粗线”通常是考虑了意外情况的,过细的走线(也许正常无妨)有可能充当“熔断丝”。所以建议,只要有空间,能粗则粗。

楼主:
:)知道了  只要有空间,能粗则粗。

网友C(2010-07-01):
主要考虑它上的面压降和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