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实现高低位镜像用什么方法比较简单?

楼主(2009-12-06):
这里说的高地位镜像的意思是指最高位变为最低位,例如,10001100b 变为 00110001b。
用汇编语言比较简单,带进位左移和右移并循环8次就行了。

但 C 语言没有带进位移位,该用什么方法比较简单?
查表法是一种快速的方法,但仅在程序空间充裕的时候适用。大家还有没有其它方法?

网友A:
查表或反转移位。

楼主:
左移和右移我知道,但不明白什么是反转移位。

网友B:
去搜索老hot的红杏出墙

网友C:
查表应该也不费空间,要不你可以与0X80相与后再做个循环依次计算每一位运算也不费空间

网友B:
查表是最快的,不过要占用256字节的表格空间(8位)

网友B:
唉,老x指点你去找最正确的打渔方法,你却懒得找,那就算了。。。

网友A:
程序没错,很规范~~~

https://bbs.21ic.com/icview-147349-1-1.html

icmap网友能否提供链接???谢谢!!!

网友D:
除了使用查表,更通用的还是蝶型变换吧

// 反转字节
A = ((A & 0xaa) >> 1) | ((A & 0x55) << 1);
A = ((A & 0xcc) >> 2) | ((A & 0x33) << 2);
A = ((A & 0xf0) >> 4) | ((A & 0x0f) << 4);

网友A:
dsp有反转汇编指令,mcu,arm之类好像没有

网友E:
查半字节,性能和速度都中庸……

网友F:
除了使用查表,更通用的还是蝶型变换吧

// 反转字节
A = ((A & 0xaa) >> 1) | ((A & 0x55) > 2) | ((A & 0x33) > 4) | ((A & 0x0f)
引用 网友D:

这方法不错!!

网友G:
楼上给个链接呗

网友H:
#define countof(c) sizeof(c) / (sizeof(*(c)))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temp;
unsigned int arr[] = {0, 1, 2, 3, 4, 5, 6, 7, 8, 9};

for (i = 0; i < (countof(arr) / 2); i++) {
temp = arr[i];
arr[i] = arr[countof(arr)- i - 1];
arr[countof(arr) - i - 1] = temp;
}

  10. //如果有奇数个元素,那么countof(arr) / 2 取整。比如说有11个元素,那么countof(arr) / 2 的值为5.

网友H:
#define countof(c) sizeof(c) / (sizeof(*(c)))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temp;
unsigned int arr[] = {0, 1, 2, 3, 4, 5, 6, 7, 8, 9};

for (i = 0; i < (countof(arr) / 2); i++) {
temp = arr;
arr = a ...
引用 网友H:

这我写的,咋样?

网友H:
这我写的,咋样?
引用 网友H:

哇哇...........

不对!!与楼主问的不是一条道上的!

网友H:
唯一的选择 查表!

网友I:
mark !~  记住蝶形变换了

网友J:
我x,不至于吧,这么麻烦!!!

unsigned char mirrored(unsigned char a)
{
unsigned char temp;
temp=(a&0xf0);
temp=temp<<4;
temp|=a>>4;
return temp;
}

网友K:
要是 cortex M3 , 有 rbit 指令, 单指令直接完成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好方法真多,尤其是 11 楼 ZALIN 的方法,很巧妙很高效。

Cortex M3 有 rbit 指令那真太好了,airwill 有没有在 C 中使用这条指令的的好的建议?是嵌入汇编好,还是调用汇编子程序好?

楼主:
老X,我看了 Hotpower 的“C51 红杏出墙”,说的是在C51中嵌入51汇编。

在性能差不多的情况下,我还是希望提高可移植性。如果汇编指令中直接就有一条“镜像(逆序)”指令,在性能要求苛刻的情况下就可以牺牲一下可移植性。

网友L:
没有带进位移动的库函数嘛??

网友M:
这个
A = ((A & 0xaa) >> 1) | ((A & 0x55) << 1);
A = ((A & 0xcc) >> 2) | ((A & 0x33) << 2);
A = ((A & 0xf0) >> 4) | ((A & 0x0f) << 4);
不是省时间的,貌似程序很简单,但是一般单片机每次只能移动一位,所以总共要进行14次移位,若干次数据传输,9次逻辑运算。程序空间也要占用几十个字节了。
半字节查表应该是性价比最好的办法。只占用16个字节的表空间,压缩一下甚至只占用8个字节。
当然了,借助51的半字节操作,性能更好。

网友(2016-03-01):
引用 网友D:
除了使用查表,更通用的还是蝶型变换吧

// 反转字节

这办法好巧妙,收藏了。。。: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