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8335的AD!!

楼主(2009-12-07):
(无正文)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一般外用其他的AD采集芯片吧 内部的不是很好用啊

楼主:
内部AD也还行吧,刚开始用这个片子还不是很了解

网友A:
可以通过EPWM来触发AD    可以通过设置EPWM的周期寄存器来控制其采样频率

网友A:
这个片子我也不是很熟,你还是研究一下他的DATASHEET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小弟明白了

网友A:
明白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