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pin的FSMC能否同时使用BANK1和BANK2

楼主(2009-12-07):
RT,想同时接一个lcd和一个nand,但是他们的片选口是一个,肯定冲突,就是不知道冲突到哪一步,
思考了一下,有以下问题
1、如果对应的IO没有设置成sram的片选,那还能使用此FSMC的sram功能么?会不会有冲突、报错,还是根本编译不过去?
  如果可以的话,是不是其他的管脚输出都正确,就是该管脚没有对应输出?
2、如果1能实现的话,问题就简单了,用个其他的io模拟一下片选即可。但是这又带来一个问题,模拟的片选和FSMC的时序配合会不会有问题?
   好像看到过一个帖子,说这种情况会有些问题。是不是适当的加些延时,保证片选足够长即可?
3、类似1的问题,还有比如说100脚扩展sram我应该是地址数据复用模式,但是我没有这样设置成复用,编译会报错么?
  没报错的话输出是怎么个情况?就是没有低地址线,高地址线还正常输出?

网友A:
加个门电路对地址线译码即可

网友B:
问题一连串啊,呵呵

楼主:
2楼没有说清楚问题的本质。使用地址译码器还是默认了1、3的设想是成立的。
现在关键没有一个官方说法,到底是怎么回事。
虽然对2楼的回答不是很满意,但是依然感谢

楼主:
对于FSMC还是资料少,st缺少使用文档,更不要说100pin的了

网友C:
请注意编译器不会检查你的硬件配置是否合理,编译器只会检查你的程序是否有语法错误。

关于你的问题,简单地回答是:
1)只是这个引脚没有输出。
2)模拟的片选和FSMC的时序可以配合,只要程序中按照正常的顺序设置即可。主要还是看你的外部存储器是否允许过早或过晚的片选。
3)这个问题我没有测试过,不好说。你可以自己测试一下。

关于FSMC的详细介绍,请看STM32参考手册。

楼主:
谢谢专家的回答,基本上能解决问题了。如果按照1的道理推,3是应该成立的,如果哪位兄弟试过了可以仔细描述一下。我就选模拟片选的方法了,如果有时间就测试一下3,给大家一个答案

网友D(2010-03-13):
100脚的芯片同时接TFT和NAND时片选的问题我也郁闷中,不知楼主解决了没?

网友E:
楼主解决了就说下,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F:
我们所用的译码电路都是由门电路构成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