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现在有没有可用的可编程模拟电路芯片

楼主(2009-12-07):
(无正文)

网友A:
现在铺天盖地都是了。片内自带PGA,比较器,AD,DA……不就是这种理念的高级实现么?

网友B:
LATTICE公司以前出,叫PAL吧,你查查

网友C:
这个,在频率不太高的情况下,理论上是可以实现的,片内带一些高速运放,可偏程恒流源,模拟开关,电阻矩阵,开关电容矩阵等。

如果实现了GHz级的高速DSP,配合低噪声的宽带前置放大器,及ADC,合部数字处理,对付通用的低频运用,那是十分的方便。

楼主:
3楼,LATTICE公司的产品是十年前的。
2楼,我指大量运放之间的可编程连接。类似于CPLD、FPGA,但可编程模块是模拟的。

网友A:
据说在芯片上集成电容是很占面积的……

网友D:
要实现是有可能的,但要满足几乎所有人的需求,那就难了……

网友E:
楼主的要求太模糊,如果只是切换输入输出或电阻电容的参数的话,用合适的模拟开关即可,有现成的IC,也可以用分立元件自行搭建。

网友E:
补充一下,单纯的可编程模拟电路现在已很少见,现在流行的是模数混合器件,叫做Soc即片上系统System On Chip,适合复杂应用的高集成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