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内置bootloader,是全双工还是半双工的?

楼主(2009-12-07):
现在需要用到485给装置升级,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哦
如果是半双工问答式的,那就好办了
有用过的朋友么?

网友A:
这个是不能用在远程升级上的。本地ISP下载的话,最好在PCB上留几个插针,把TX1,RX1,GND,复位信号等引出来……

楼主:
就是本地升级
不想打开装置外壳(因为有铅封)BOOT0、1的问题好解决,就是所有串口全都用作485了,想升级只能走485。

网友B:
根据程序设计的流程判断,应该是半双工的。

网友C:
应该没有特意留收发切换时间,用485要特别注意些。

网友D:
一应一答的方式,肯定是半双工了,不过RS232是全双工,在这里没起作用!

网友E:
485也是全双工的

网友D:
LS不对吧?485全双工?那422呢?

网友F:
呵呵  全双工和半双工方式没分清

网友G:
422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H(2015-07-17):
你好,在吗。想请教一下STM32 通过片内bootloader 使用485升级。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谢谢您
QQ 953739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