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位ADS1100采集电压不准确

楼主(2009-12-07):
最近应用到16位ADS1100,我在使用过程中觉得采集的电压不准确,我应用的是芯片的典型单端采集电路,参考电压是5V,我的需求是当电压下降0.1mv时数字量有变化,我觉得ADS1100是16位AD,他的分辨率可以达到我的要求,但我发现有时电压下降0.1mv数字量下降2个左右,有时上升很多,这搞的很郁闷,不知是为什么?

楼主:
我用的是ATMEGA128来处理数字量,用AVRstudio仿真看数字量

网友A:
16位的ad如果参考电压是5V的话,分别率位0.0762939453125mv,你要采集0.1mv有困难,你自己计算过吗?

楼主:
没有,怎么算,请大侠指教

网友B:
16位ADC,即使做到16位也就0.76mv,起码要17位有效分辨率才行。

楼主:
同时我用的是4倍增益

楼主:
由于没有精确的基准电压源,我改用了ADS1110,它内部有2.048v的精确基准源,但是我又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测出来的数字量与它内部用公式算出来的不同,总是差一点(不同增益相差的不同),各位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C:
基准电压不是很准确,需要校准。

楼主:
他是内部的竞争电压,需要怎么校准呢?

网友B:
取20个点,用高精度电压表标定下。
还不如直接换个外部基准呢

楼主:
您的意思是,我选取20各点,测出转换的数字量,通过那个公式来确定基准电压是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D:
这个芯片的inl、dnl是多少?估计要18位。基准能达到吗?

楼主:
我现在把电压提高到了400mv到2000mv,这个电压范围16位的够用了,为什么我采集的电压数字量与用公式算出来的不一致,我用同样的两个芯片来测同一个电压,竟然也不一样,相差30左右,太离谱了,球大虾赐教!

网友E:
ads1100和ads1110我都用过,ads1110的参考电压是2.048V,误差是正负0.05%,16位分辨率时相差30是正常的,在误差范围内啊。65535 x 0.0005 =32.7675

读出AD值后要标定的,最终是计算出实际电压值,不是直接显示ADC的读数

网友F:
出厂前用用一个参数做一下标定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怎么做标定请大虾讲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