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WM问题

楼主(2009-12-07):
在其他的地方看到这样一个问题,如下:

对于8MHz的晶振,最大能产生的PWM波形是4MHz,此时的占空比只有0,0.5和1,如果是你要的8KHz的频率,那占空比可以精确到1/1000。

想不明白,想具体了解下.

网友A:
“如果是你要的8KHz的频率”这句没看懂

楼主:
是啊 ,如果如何解释?

网友B:
8MHz的周期是8KHz周期的1/1000。
这是理论上的说法。

网友C:
比例关系

网友D:
“对于8MHz的晶振,最大能产生的PWM波形是4MHz,此时的占空比只有0,0.5和1,如果是你要的8KHz的频率,那占空比可以精确到1/1000”

自我理解:
如果你给MCU焊接8MHz的晶振,那么某个引脚最大能产生的PWM波形是可以4MHz,此时的3种波形为0.125US的高输出。0.125US的低输出,要么为低,要么为高。(表达意思说:你要改变高电平的长度,最少也得变化0.125US。)

对于用8MHZ的晶体,如果你不要4MHZ的PWM输出,而需要输出8KHz的PWM,

那么MCU的引脚输出的周期就是125US。即:
占空比可以为0;    0.125us  ;   0.125US*2;0.125US*3...  0.125US*1000;
一共可以作出1000种波形。

所以分辨1/1000。

估计有朋友把  “如果是你要的8KHz的频率”理解为   MCU焊接8K的晶振了。

楼主:
哦 明白了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