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600V的P 沟道 MOS管

楼主(2009-12-07):
现有一个项目需要600V ,5A的、 P 沟道的MOS管,请大家推一个型号呀,实在是找不到。

网友A:
不用找了,没有这种器件。N型是电子导电,P型是空穴导电,电子迁移比空穴容易得多,因此在同等的技术条件下,实现同等参数的器件,N型要比P型容易,且价格低廉许多。

要实现你所提及的这种P-MOS,相当于要实现2500V, 100A, 0.1R的N-MOS,硅限作用不可逾越,虽然1997年出现了超结理论,英飞凌在此方面已经小有成就,但总体改善还不是很大。

就算有了你所要的器件,驱动也是个大问题,建议选用高边驱动及N-MOS代替,技术十分的成熟。

网友B:
耐压这么高哈?我一般都用100V以下的,嘿:funk:

楼主:
谢谢各位,我改成N MOS的呀,

网友C(2010-01-25):
我也在找这种,只是ID电流1A就可以了,另外有600V 1-3A的PNP三极管也行

我的邮箱XIAOYSDF@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