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LM2678 2676电源?

楼主(2009-12-07):
提供下原理图,要求5V输出,电流5A左右,谢谢!!

网友A:
自己去看DataSheet咯~

要注意电感、二极管的质量哦。并注意布线、散热,否则很难做到5A的。

网友B:
终于碰到知音了,我也在用这个芯片,只是输出为12v@5A.用万用板搭了一个,但电流却不超过3a,挺郁闷的。兄弟如解决了,请分享一下经验!!!

楼主:
我准备用这个芯片 就是想多了解下

网友C:
用过,注意别买到假货了(可能是其它可以脚位可互换的低电量的),要不然怎么调都做不到5A
最好是用PCB,按DATASHEET上推荐的方式走线,要不然很容易被干扰,导致输出波形抖动。

楼主:
5楼的大侠 你做过可以顶几A   DATASHEET的二极管貌似找不到 你用的原件都是按照DATASHEET弄的么?

网友D:
这个二极管,建议用1N5825: 40V 5A

楼主:
有用过的朋友多给点提示 谢谢!!

网友E:
蚂蚁起得真早

网友C:
没必要都按DATASHEET上的元件去做,也很难做到。BUCK电源,要求都差不多的。

楼主:
有做过的提供下图就好了

网友D:
datasheet上明明有...
而且俺还在7楼提过将那个继流二极管改成40V 5A的1N5825,这些还不够么?

楼主:
还有电感呢??

网友D:
datasheet里明明有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