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输出4~20毫安 控制电调阀用什么芯片 多少钱

楼主(2009-12-07):
(无正文)

网友A:
用三极管就可以了,干什么用芯片,不要什么度用芯片,不要成本啊

网友B:
三极管 可以控制吗

网友C:
这要看楼主的参数要求。4-20mA电流环通常用于远距传输直流或渐变模拟信号,很多工业传感器就用,这是工业标准,如果有精度要求,可以采用专用接口芯片,也可以用运放搭,无精度要求则可以用晶体管简单实现。专用电流环芯片资料可去NS、TI等模拟IC大厂的官方网站上查询、下载。

网友D:
chunyang,LZ需要的估计并不是4-20ma的转换芯片,而是阀的驱动芯片。

网友C:
阀并不存在特定的驱动芯片,关键要看其电流与开度的关系。

网友E:
楼主想要驱动的是什么电磁阀?应该是比例电磁阀吧

网友F:
精度要求高的时候可以用AD420之类的。如果要求不高时,可以用三极管实现。成本也低点。

楼主:
是电压控制电流源 用运放搭吧 精度能保证吗

网友G:
d/a 加xtr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