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STC的大虾进!

楼主(2009-12-07):
小弟刚刚接触STC单片机,知道at89系列的单片机和STC89系列的兼容。现在想用STC12C2052开发,不知道和AT89C2052兼容么?STC12C2052的编译环境,烧写软件是什么,它是不是只能用串口ISP编程啊?

网友A:
楼主自己看规格书好吗,看不明白才来问。
我用过 STC 的其它型号,我说一下我知道的,
编译器还是普通的51编译器,但是SFR(特殊功能寄存器)有可能需要按照规格书重新定义,
烧写软件用宏晶网站上提供的,只能用串口编程。
兼容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的,要想不出错就必须看规格书。

网友B:
兼容对于大部分寄存器来说,STC还扩展了很多寄存器,功能比最早的51强。
编译环境可选择KEIl,但没有在线调试功能。下载程序需要stc公司下载软件。

网友C:
STC在指令集在与AT是兼容的,不过它对指令进行了优化,执行变得更快,比如 同样的一个延时函数在STC中就会变得比AT快
而且STC12C系列是1T,所谓的1T就是把AT51的12分频去掉了,内核频率就是外部晶振频率

所以如果你的系统对时间比较敏感,换用STC的话,程序还需要改

网友C:
STC使用STC的专用下载工具 STC-I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