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产生周期矩形窄脉冲?

楼主(2009-12-07):
需要周期性的矩形窄脉冲,周期40mS,脉宽160us,不要求很精确,但要求脉冲为规则的矩形波。什么样的单稳态电路能够做到,还是可以通过波形变换得到?

网友A:
用计数器最方便,比如CD4536

网友B:
纯模拟方法,可以用两个单稳态电路。

楼主:
再简单点的有吗,分立的

网友C:
分立的更复杂成本更高

网友D:
优先考虑电路中空闲的电路单元,如多余的运放,比较器,非门

楼主:
用两个单稳态电路是将两个单稳态电路输出相与得到的吧,谢谢你的答复

网友E:
用个8脚单片机也可以,成本在2.5元,使用内部晶振

网友B:
8楼:
相“与”可不行。那就不能“周期性”产生脉冲了。
必须是第一个单稳态电路暂稳时间160us,第二个暂稳时间40ms。第一个暂稳结束触发第二个,第二个暂稳结束触发第一个。
要相"与”产生脉冲,那就应该用无稳态电路,即多谐振荡器。不过,需要多用个与门。

楼主:
对,也是很好的思路,
8楼把单稳态当成无稳态了

网友B:
实际上,如果用无稳态电路的话,用不对称电路,仔细设计电路参数,可以直接得到楼主要求的输出波形。

楼主:
maychang,那能推荐一下功耗比较低,性能好(主要是波形好)的无稳态电路吗,
用过施密特触发器构成的振荡器和两个三极管组成的振荡电路都达不到要求,不考虑用其他数字芯片,谢谢!

楼主:
还是自己解决

网友B:
用施密特触发器如74HC14完全可以解决。解决的方法是让电容充电和放电电流不等,这可以用在电阻上串联一个二极管的方法实现。
不过,这类施密特触发器的门限电压每个芯片各不相同,参数分散性较大,需要每个电路单独调整,很不方便。用555芯片实现,参数分散性要小得多。2楼建议用555,原因即在此。

网友F(2011-12-05):
用555多方便呀。又超便宜。我认为是对参数要求不高的最好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