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画PCB时 层与层之间切换如何实现

楼主(2009-12-07):
ALTIUM DESIGNED 9 或者 DXP  在画PCB时 层与层之间切换如何实现 就是我从画顶层的铜线 要加个过孔 之后又切换到底层  我是笔记本电脑  该怎么实现  (曾切换的快捷键是?)

楼主:
我是笔记本电脑  该怎么实现  (曾切换的快捷键是?) 2# tyw

网友A:
笔记本电脑 应该也有"*"键,(按"Shift"及"8"即为"*"键),
"*"键只能作Top层与Bot层切换.
"+","-"键可逐一切换各个层面.
(按"Shift"及"="键,即"+"键,"="左边那个"-"键直接按).
晕,本本捡来的吧,哈哈

网友B:
呵呵 老tyw叔说的LZ不好意思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笔记本上  不是这样的   你说错的 FN+NUK 之后按P 你说的应该在台式机上应该是的

网友C:
NUK是哪个?

网友A:
哈哈,犯错误了,俺没玩过笔记本,想当然误导LZ了,少累哈

网友D:
回复 网友A:

笔记本上  不是这样的   你说错的 FN+NUK 之后按P 你说的应该在台式机上应该是的
引用 楼主:

?????
FN+NUK 之后按P ??这有问题吧??也太复杂了吧???

网友D:
期待搞人解答:
笔记本上ALTIUM DESIGNED 9 或者 DXP  在画PCB时 层与层之间切换如何实现 就是我从画顶层的铜线 要加个过孔 之后又切换到底层

网友E:
从没在笔记本上玩过这个,估计6楼是对的。

网友F(2012-03-07):
今天同样遇到这个问题,前面回答在我的笔记本上是不行的,我在想是不是AD设置出了问题,研究中。。。如果楼主已经搞定的话通知一下。。。

网友F:
知道怎么搞了,但是太麻烦了。。。先却换到小键盘(以THINKPAD 为例 FN+NMLK )然后按对应的*号键盘就是了,但是问题出来了,我一般布线是快捷键PT,也就是说要用P键,结果P键就对应*键,因此我布线时打一个过孔就需要来回却换一次小键盘。。。咳 麻烦得很!还是该用USB键盘吧。。。

网友G:
安装个辅助软件就更加简单了,鼠标滚轮中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