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教我编程?。。。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不适合搞单片机?

楼主(2009-12-07):
我学单片机已经几个月了,硬件外围基本了解,学的是汇编
  汇编指令比较熟,也能看懂别人的程序。。。
  可是自己设计就不会,觉得好复杂啊,觉得写程序,前前后后都要兼顾,寄存器也是前前后后要注意...
      请哪位大侠聊上两句,指点一二。。助我突破自己的瓶颈。。
     谢谢先~~

网友:
自己动手编点实际的东西吧,有些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网友A:
一天一百行,3个月可以入门。你达到了么?

网友B:
多练习,多写程序,多看别人经典的算法,

网友C:
回复 楼主:

OK!!让我来以身说法!!

我也是先学汇编!然后放弃!因为太难了!!!

所以该学C语言了!!

你的问题就解决了!.........太简单了!!!

最重要的是建立信心!!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路。.......可以考虑一下我的路。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汇编达到这个境界已经很厉害了!!佩服!!!

网友C:
汇编学好了是很有好处,比如说能理解底层更深之类的话(这确实是事实),能锻炼意志力和思维能力和耐力等等

但是汇编学的太好也不见得是好事。

学汇编学的过深,再学C的人 往往由于已经养成习惯就不太注意变量名的规范命名啊之类的话

我说的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P

网友D: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掌握方法 慢慢来 首先要有信心 然后很多事情需要自己去悟

楼主:
也许真的是我自己太急了。。。。
谢谢各位的指点哦。。。。
   树立信心,多联系。。

网友E:
回复 楼主:
才学几个月写程序的时候就考虑哪些东西了,太牛了
我都学了一年的,还不知道怎么考虑哪些东西!

网友F:
我想单片机学了3年,还是像你现在这个样子

网友G:
兴趣才是瓶颈!

楼主:
看来我该学c 了

网友H:
刚开始学单片机时,课本用汇编,所以用汇编
后来参加比赛,据说C语言移植快,所以用C语言
找工作了,实习,公司一个产品用汇编的,好吧,那就用汇编。。。新项目,用C语言,好吧,那就用C语言
==============================
编程语言,工具嘛,学多一种,要用什么就用什么
由简单的开始写,写多了就好    有些简单的程序看来不起眼,好像很简单,实际自己写的时候又不简单了
看人家的程序,看懂了,不能说明自己也能写得出来,多练习吧,不信熟能生巧的话就信天道酬勤吧。。。

网友I:
看到你了你的帖子我想起来当年自己初学单片机用汇编时候的尴尬和局促,现在回头想想其实是习惯问题,你还没有习惯用语言来和现实接轨,其实无论是汇编也好,C也好,都是一样的,我觉得对初学者来说,汇编要比C简单而且容易上手,开始的时候你可以点个LED,然后点跑马灯,然后再做下音乐程序,最后复杂点的做个数字钟,不知道怎么做就看看课本,参考课本类似的程序,会给你很大的启发,慢慢来,最好找个懂得人指导一下,会比你自己摸索的效率高很多,good luck!

网友J:
虽然是各有各的好处,,不过还是偏向C语言一些,比较程序移植要方便很多。。。而且汇编实在是比较难。。

网友K:
不管是C还是汇编,只要**就行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2002-01-11):
所以,小匠只有……
不过,我倒是认为,汇编语言对硬件的控制更直接些。
各位以为呢?……

虚拟人
发表于 2002-1-9 14:20 侃单片机返回版面

为匠人默哀3分钟。

呜呜
~~~~

程序匠人
发表于 2002-1-9 19:43 侃单片机返回版面

如此失败?

没想到各位如此冷落小匠
……

哈哈,小匠也想把C再学透些,免得被时代淘汰

哈哈,小匠也想把C再学透些,免得被时代淘汰

xlsbz
发表于 2009-12-8:版主02年都开始学C了,楼主还等啥?

网友L(2009-12-09):
在软件行业中,如果不改掉使用先前编程语言时的思维模式,或者不放弃在旧机器上能用的代码性能优化技术,你的经验将还不如没有好。如果你不能与时俱进,经验不但不会有所帮助,反而是个累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