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要求用CPLD开发,说是比MCU可靠

楼主(2009-12-07):
(无正文)

网友A:
简单逻辑确实可靠。

楼主:
如果软件均没有问题,那CPLD和MCU哪个可靠呢?

网友A:
看元件厂家实力了,看元件本身的体质

网友:
可靠有好几层意思,你是指的那一层呢

网友B:
可靠性是系统级的一个概念,不是有一个单独的芯片决定的;用来评估可靠性的一个参数:
平均无故障时间MTBF  Mean Time Between Fault
建议你去看看可测性设计、可靠性工程方面的材料看看。

网友C:
如果CPLD就能完成你这个MCU的功能的话,那就用CPLD好了。应该是会比MCU可靠些。

网友D:
CPLD借助MCU才能发挥它的巨大功能,你这个题目的说法儿我没明白啥意思,要脱离MCU?

网友E:
这个没有多大依据,系统可靠不可靠,跟芯片的关系不是很大,跟设计者关系很大

网友F:
是不是说保密性啊?

楼主:
的确是那样,是一个很简单的的控制逻辑
用CPLD也能完成,用MCU也能做到
由于用在电力控制上,干扰可能比较大,用户认为MCU容易跑程序
CPLD可能要可靠一些。
不指保密性。

网友G:
一般来说是这样的。
逻辑就是硬件,更简单更直接。

网友H:
MCU 死机见多了,CPLD死机至少现在没见过

网友I:
对于latch-up,是一样的

网友J:
11 楼 已经说得很准了,我感觉~mcu 程序可能会跑飞的

网友K:
是有这么个说法

有些对逻辑可靠性要求高的,很少用软件

一来系统从原理上层次复杂了,而来软件设计可能会引入一些不稳定因素

逻辑设计的运行可靠性设计、控制比软件要相对简单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