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驱动12864问题

楼主(2009-12-07):
液晶屏的控制器用的KS0108
现在读液晶屏状态的时候有问题,总是判断液晶屏“忙”,程序如下:

void ReadStatusLCD(uchar select)
{
switch(select)
{
  case 1:{CSA_SET;CSB_CLR;break;}//左
  case 2:{CSA_CLR;CSB_SET;break;}//右
  defaule: break;
    }
    DDRA = 0x00;//设置A口为输入
    PORTA = 0xff;//上拉
   RS_CLR;
   RW_SET;
    EN_SET;//高电平读取数据
_nop_();    //若晶振速度高,可在此作延时处理
while(PINA & 0x80);//最高位为忙标志,检测忙信号状态<--------问题出在这里
   EN_CLR;
_nop_();    //若晶振速度高,可在此作延时处理
DDRA = 0xFF;//设置A口为输出
}

执行到while就过不去了,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问题解决了,来个人接分啊

楼主:
没人接分我再提个问题
我用字模提取软件提取出来的怎么不对呢?
我用的是12864J的屏,控制器是KS0108
好像字模提取还有点说法的

楼主:
字模的问题也解决了
来个人接分我好结贴

网友A:
来晚了:'(,咋解决的,分享下?

网友B:
是不是改成while(!(PINA&0X80));就ok了?

楼主:
程序没有问题,貌似是没烧录进去
把。aps文件删掉重新编译就OK了

网友C(2011-11-23):
执行到while就过不去了,请高手指点一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也用同样的屏和驱动IC, 我是仿真软件仿真的,我没看到有.aps 文件,我用iccavr v6.31编译的,请指教!!!!!

网友D(2011-12-31):
注意:产品中 代码 尽量不要出现 “死等”的程序(假定LCD 没接上去,我们也不 期望 MCU 老死在那儿,其它指示灯 也还可表达 它的含义)。

网友E(2013-10-26):
你好   你现在还有这个源程序吗

网友F:
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