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过12F615

楼主(2009-12-07):
在12F675通过的程序,移到12F615就通不过,我把12F615上未用的专用寄存器都初始化了,还是不行,请用过的大侠说说12F615有什么注意点。

楼主:
顺便说一下MICROCHIP网站上的翻译错误:BIT 6 VCFG    0=VDD, 而不是0=VSS

ADCON0:A/D 控制寄存器0
bit 7 ADFM:A/D 转换结果格式选择位
1 = 右对齐
0 = 左对齐
bit 6 VCFG:参考电压位
1 = VREF 引脚
0 = VSS

网友A:
你的程序大吗?
不大的话,贴出来看看。

楼主:
程序5K多,说大不大,但也不小。
请问3楼和其他知道的朋友,有没有包括仿真12F615的仿真器,我网上查了一下,只有占用外部硬件的仿真器,如PROICD2,这个用起来太麻烦。不占用外部硬件的,在仿真清单上没有12F615,我要不占用外部硬件的,有知道的请告知一下。谢谢!

楼主:
要通用型的,价格不要太贵

楼主:
我感觉问题出在GP2的引脚复用上,我现在用做模拟输入
            BSF       STATUS,RP0
                   MOVLW     B'00001110'
                   MOVWF     85H;RA
                   MOVLW     B'10000000'
                   MOVWF     OPTION_REG
                   CLRF    IOC
                   CLRF    WPU
           CLRF    PR2
           CLRF    APFCON
                   CLRF    PIE1
                   MOVLW      B'00000100'
                   MOVWF      ANSEL
                  CLRWDT
                   nop
                   MOVLW       B'00001001'      ;RA2/AN2
                   MOVWF       1FH;ADCON0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BSF         1FH,1
                   BTFSC       1FH,1
                   GOTO        $-1
                   MOVF        1EH,0
                   MOVWF       27H
                   CLRF        1EH

楼主:
因为GP4能产生方波且波形正常,说明芯片能工作

楼主:
原因找到了,我范了非常低级的错误,程序没错。论坛里那么多高手都不愿提醒一下。

网友B:
只有1K字程序空间的12F615,你是怎么转进5K的程序的呢?

不是不想帮你看,只是你连这样的简单的问题都弄错,这说明你现在最需要的不是找免费的解答者,而是最需要认真去看手册、去实践。

楼主:
呵呵,不是5K程序错误,其实我后面的都是复位指令,无关紧要的。而是我以前用的通用寄存器都是从20H开始的,而12F615的通用寄存器是从40H开始的。

楼主:
12F675也是1K字程序呀

网友C:
他可能说的是HEX文件5K大~~ 这个不用管他的~ 反正总共才1000条指令 咱们可慢慢查~~
哈哈 楼主也犯低级错误了 俺们这样的菜鸟很欣慰~~
因为我经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