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见过能复位状态的控制电灯的开关

楼主(2009-12-07):
就是一种开关, 按下能改变状态(从开到关, 或从开到关),

然后停电了, 来电后又能保证某一状态的(火电线没电后能复位到关状态或开状态的).

网友A:
有这样的开关,机械加工的机床上都是这种开关。实际上是接触器自锁。

网友B:
对呀,点动开关,在电工上很多

网友C:
自锁开关,查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2010-07-12):
有这样的开关,机械加工的机床上都是这种开关。实际上是接触器自锁。
---------------接触器自锁用了线圈的电磁力自锁触点

"自锁开关,查一下就知道了"
  常见自锁按钮开关
  自锁开关是一种常见的按钮开关。
  在开关按钮第一次按时,开关接通并保持,即自锁;
  在开关按钮第二次按时,开关断开,同时开关按钮弹出来!

就是说自锁开关不是!

网友D:
你想找带**功能的开关?

网友E:
听着怎么像是带复位功能的出发器啊

网友F:
弱电完成也不难,一个与非门加几个电容电阻就OK

楼主:
当时找的是控制220的. 若转成弱点, 成本又高了.

所以当时找这个.

最近看到. 刚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