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见一个不认识的东西……

楼主(2009-12-07):
是一个透明的晶体,形状如图,手画的(没带相机……),左边红色部分是一个方形的2脚焊盘的集成块(看着像集成块),右边黑色部分像是一个发光2极管,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

楼主:
从电路板上看,感觉这个东西能够传送数据……因为图上的MCU和液晶插口之间没有任何走线,只有3个这个东西

网友A:
光耦,分立的光耦,中间的透明塑胶件是导光体,这样的设计使光耦能够接收来自第三方的光调制数据,算是一种开放式光耦吧。

楼主:
光耦,分立的光耦,中间的透明塑胶件是导光体,这样的设计使光耦能够接收来自第三方的光调制数据,算是一种开放式光耦吧。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光耦的话,我有一些疑惑,因为板子上的MCU和LCD接口是被分立开的,板上没有任何走线,只是用了3个这个东西连接,如果是光耦的话,那么他能够传送数字信号?

楼主:
我在网上查了下,应该是数字光耦吧,好像可以实现微控制器之间的控制和多路数据传输

网友A:
光耦可没有“数字光耦”这种非正式的称法,至于4楼的问题,光耦本来就是为了隔离传输的,线连在一起就没有用光耦的意义了。

网友B:
哈哈,还以为LZ画了个汽车呢:lol

这个还是光耦,不过可没有什么数字光耦的说法,它的作用是和外部遮光、反光物配合,用来判断位移、物体接近等。

至于要怎么判断,自己去开动脑筋咯~

网友C:
LZ找个光电鼠标拆开看看,是不是你说的东西。

网友D:
原理跟光电鼠标类似

网友E:
好像是粉尘传感器上的东西吧,我好像见过

网友F:
看图作文

楼主:
……思路出错了,脑子老想着光耦的光-电-光,数字电路还不是通过电平表现出来的……所以通过光耦当然也可以进行数字信号的输入输出了~~
貌似我反应迟钝:(
对吗……?

楼主:
不过这个和外部遮光物、反光物配合,怎么理解?外部的发光管对他的B极有影响?

楼主:
仔细看了下,设备的底壳上确实有8个不知道干什么用的发光二极管,莫非是对这个光耦作用的?

网友G:
chunyang  看图能力真强!!

网友H:
LZ的汽车画的一点都不好看:lol

网友I:
2个轮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