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fga的上拉电阻问题

楼主(2009-12-07):
fpga上啦电阻,测121管脚电平并没有被拉上去,正常么?如果有问题是哪里的问题,请指教,谢谢

楼主:
问题难道太简单了?高手不屑?:'(

网友A:
那你内部是不是设置为低电平了?

网友B:
不是问题简单,是你的问题让人没有办法回答。
这是个OD信号,在config过程中,它为trisate, 它会被拉成高,但是当config完成后,它输出低,应该是低电平。你最好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来测一下在上电的过程中它有没有变化,而不是拿个破万用表去测它有没有拉上去。

楼主:
4# 一只小蜗牛 恩,好的,谢谢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写程序,上电以后立马就测的。as的调试接口也有一个上拉电平拉不上去,但有一个就能拉上去,现象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