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ic电子技术开发论坛 综合技术交流 电子技术交流论坛 有关单片机功耗的问题

楼主:
发新帖我要提问
返回列表

有关单片机功耗的问题

网友A(2009-12-07):
都差不多,这要看具体型号了,不过廉价货也就这样了,别有过高指望,想实现超低功耗,还是用430系列吧,没有哪家廉价货的功耗水平可以做的430的地步。

网友B:
还有NEC的和430相当,不过是日货。

网友C:
降低功耗,重要的是选择尽量低的时钟,由于结构不同,合泰的单片机晶振频率400K起,比如不能使用32k的晶振。相比emc156就好用了。

网友D:
功耗要看工作电压和工作平率,HOLTEK正常工作电流也只有1MA,你可以让程序不断休眠不断唤醒,平均工作电流就小了,单片机要是不这样,工作电流都这样的,

楼主:
我的工作频率为455khz,工作电压在2.2——3.0v之间,
采用的是hotlek的HT56R64这款单片机

网友E:
搭车问一下  功耗一般怎么计算?
因为还有外围电路的关系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F:
NEC吧,9202低功耗的

网友G:
尽量吧频率降低吧,我用低功耗做的最好的430单片机8年了,以前都是跑1M或2M,跑起来200多uA,最近用2418,跑12M,妈的尽然要20多毫安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