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 比较器的问题

楼主(2009-12-07):
图1
图2
如图1所示,正弦信号接在比较器的反向输入端,比较器的正向输入端接1.2V直流参考电压,当正弦波的幅值高于1.2V直流参考电压时,比较器输出低电平,当正弦信号的幅值低于参考电压时(如图2),比较器输出高电平。
一、我像上述这样理解对吗?
我将比较器的输出端接到单片机的一个I/O口,我写了一个程序,当接比较器输出端的这个I/O口为低电平时,点亮一个发光二极管,反之则熄灭发光二极管。当我将直流信号接到比较器的反向输入端时能达到点亮或熄灭二极管的目的。
二、当我将比较器反向输入端的直流信号换成正弦信号,然后将正弦信号的幅值(注:是幅值而不是正弦信号的有效值)调到如图2所示,低于比较器的参考电压时,为什么发光二极管总是闪烁,还有低电平出现呢?

网友A:
一、对。
二、可能是信号源串扰,可以用示波器看看。

楼主:
如果是信号源串扰 这种情况应该如何处理呢?

楼主:
像楼主说的那种情况,信号的峰-峰值对其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B:
你先检查一下,是不是有其他的外部干扰

网友C:
干扰引入特别是50Hz的工频干扰的引入是重点关注的对象,用示波器看看便知。

网友C:
另外需要同时测试一下参考源是否稳定。

楼主:
我测了一下直流参考电源,电压表没有波动,用示波器测一下输入信号,也没发现有50Hz出现。我用交流毫伏表测了一下输入信号的电压,
当我将交流毫伏表的表笔放到比较器的反向输入端(正弦信号输入端)时,
我将输入信号的有效值调到0.7伏(幅值约为0.9898V)比较器没有低电平输出,此时我调一下输入信号,发现比较器有低电平输出时,输入信号的电压有效值是0.75V(幅值约为1.0605V)。
当我拿掉交流毫伏表的表笔后
输入信号的有效值为0.6伏(幅值约为0.8484V)时,比较器没有低电平输出,输入信号有效值大于0.7伏时,比较器有低电平输出。
通过以上实验我发现,当比较器有低电平输出时,输入信号幅值都在1伏左右,而参考电压却是1.2伏,并不像我在开始叙述那样输入信号幅值高于参考电压才有低平输出

网友C:
电压有毛刺越过门限就会动作。

网友D:
输入端串一个电容试试。

网友E:
建议先在信源接入点串接2阶的阻容低通滤波器,排除信源自身干扰;
在用示波器检测是否存在外部干扰。